技嘉T761MG不跑码

楼主(2015-06-24):
各项供电都有

网友:
最起码拍个照片,说说你都测量了哪些电压。

网友:
说的含糊不清,我没看明白啊

网友:
时钟 和  复位正常吗?

网友A:
不跑码的原因太多了,您这样情况都没表达清楚的求助谁能帮到你呀,按时序修吧。技嘉的板大多刷BIOS就会好,你把主副BIOS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的原因太多了,您这样情况都没表达清楚的求助谁能帮到你呀,按时序修吧。技嘉的板大多刷BIOS就会好, ...

我是新手不太懂呢还

网友:
图片太大加不进来

网友:
图片太大可以用扣扣截图在上全

网友:
技嘉有这个主板吗??咋修了这么多板 从来没有见过呢

网友:
不跑码电压对的先刷bios、。。

网友:
讲的不明白,测了那些关键点

网友:
有条件先刷下BIOS   技嘉貌似BIOS好坏

网友:
lz这样的提问,,我相信没有谁能够给你回答的清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