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烙铁头复活膏怎么用??

楼主(2015-06-24):
烙铁头不怎么保养不上锡了,买了烙铁头复活膏,问题是烙铁头复活膏怎么用??有用过的吗??
保养

网友:
烙铁,先上锡,然后用助焊剂,在往海绵搽下。

网友:
没用过,既然都买了就整来试嘛

网友:
那东西有腐蚀烙铁头 不推荐

网友:
这玩意是腐蚀烙铁头氧化层的

网友:
加热后。烙铁头粘些复活膏。在潮湿的海绵上蹭

网友:
一般饶铁头买好点,平常用过了吃点锡,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还不如切切实实的买原装白光的头,怎么都烧不死。多好啊

网友:
烙铁头保养的时候吃锡吃不上去啊,多少温度可以吃上锡保护烙铁头啊???

网友:
用刀片刮刮氧化层 上多点锡 在海绵上擦掉就好了 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肯定是先加热烙铁头,再放入复活膏里消除表面氧化层,再清理干净上锡。

网友:
不用复活膏,先用刀片刮一下烙铁头,刮出光来就可以上锡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

网友:
就直接吧烙铁放在里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