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68S3+ V6.0 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5-06-24):
客户拿来开机不跑码  这机器是三代内存的

测电压,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所有的电压都正常那就刷BIOS,故障一样

这个板子是单桥的,那就做桥,加焊了一下,故障还是一样

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因为都是帮同行修,一块板子才30元,时间搞长了不合算)

我把CPU拿下来,看到座子好像有点灰,就用洗板水拼命洗了洗,装上CPU 内存,一路跑码,亮机

哎,本来只要刷一下就好了,前面走的全是弯路,浪费了一个小时

n68s3 .zip

亮机的BIOS

网友:
早就应该看CPU座了

网友:
现在修板不好搞了

网友:
有没有好搞项目

网友:
介绍一下

网友:
接触的问题……收到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都会有。。。维修费又不高。。。

网友:
算是意外发现。什么条件都正常的板子,如果不跑码,这样的很难修。

网友:
修板,一般都要确定是不是其它的东西坏了,再确定是主板问题的

网友:
运气很好

网友:
我现在 也有块 这样的板。刷了2个bios  都不行!

网友:
洗洗刷刷后不行就刀片刮u座试试看 不过要小心!

网友(2015-08-05):
结果很简单,过程很痛苦!呵呵

网友:
看似很简单,可总要有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就是不跑码,后来放弃了

网友:
修板前都要检查下其他配件有没问题

网友:
正需要BIOS谢谢

网友:
我都是先简单  后难,一般都会用橡皮擦下CPU 或者直接换直接好的U去试机。有些板子 电源带不动也会导致没复位不跑码,今天才发现的!真不知道以前误杀了多少板子!

网友:
又学到一招,今后看来得注意下积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