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38l 1088 主板不工作

楼主(2015-06-24):
机器太多开始主板工不工作忘记了,因为是要给客户换显卡  ,不是看电流有跳变,就是外接花屏。换完显卡发现电流无跳变,以为显卡没焊好加焊还是如此,后把显卡去掉电流低了点但还是一样无跳变,电流为0.53调到0.48,不动,不解 求助 查hwpg正常  pci_rst 正常  所有主要供电和转换也都出来了  bios 刷过 cpu 内存换过

网友A:
应该是做的时候不小心动到旁边的电阻电容了吧 不然不可能的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 仔细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做的时候不小心动到旁边的电阻电容了吧 不然不可能的 肯定是有地方短路了 仔细看看有没有

仔细看了 也没发现异常。。

网友A:
那你取掉显卡之后的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取掉显卡之后的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我说的就是拆掉后的电流

网友:
如果拆掉后是这样电流的话 你把显卡做上去看看 电流有跳变 貌似挡在内存 有可能是因为你没装显卡

网友:
重点还是在显卡附近 之前能亮就是花屏

网友:
这个种主板太奇葩

网友B:
这个电流查下平台复位出来了没有,还有,换显卡的时候没碰到其他东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查下平台复位出来了没有,还有,换显卡的时候没碰到其他东西吧

平台复位是指哪个?

网友:
仔细看了 也没发现异常。。

网友D:
把显卡拆下来试下电流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显卡拆下来试下电流一样不

显卡已经拆掉了 一样无跳变 主板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台复位是指哪个?

恩  看了没发现有掉件的地方

网友:
我的加电掉电  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