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D3 VDR6.2

楼主(2015-06-24):
接修几块映泰P43D3 VDR6.2主板,保存BIOS后重启会死机或不能通过自检,诊断卡停内存,因是网吧的机子,下载无盘启动BIOS刷进去,故障依旧,内存条是2G双面的DDR3,后又下载较早的BIOS增强内存稳定性这个,刷进去后有两块主板故障排除,还有一块故障有点不一样,诊断卡过38后会自动跳变,出的都是些断码,手摸主板发现北桥有点烫手,修好的两块温度都不高,查桥供电到1.5V多了,判断电源芯片有问题,电源芯片是U7( FP6321A),U7的第六脚电压调节脚,查此处电阻正常,上图

R1和R2电阻测试正常,阻值和图纸上一致,发现还受控于OV_CHIP,此脚过通过两只9.1K和4.64K电阻接到IO的20和21脚上,IO的这两个脚都没有电压输出,正常主板上有0.8V的电压,取下9.1Kt 4.64K电阻后主板正常。此板的电压控制有IO参于,IO参于的脚位低电压时,减小调压电阻的对地阻值,使调压芯片驱动的V_1P1_core的电压上升超出工作电压,取下这两只电阻后,工作电压是1.2V。

网友:
基础扎实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块映泰N68S3主板 AM3的   抠电池可以跑马点亮,装电池,进BIOS设置下 保存就跑不过内存,,或者跑一段代码卡住,先查了下内存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SPD都正常,直接刷BIOS,可以保存设置了,可以正常,,,

网友:
IO通过两个电阻与R2的并联接地组合,控制VOUT的输出电压。在R2上叠一个9.1K的电阻,输出电压刚好是1.2V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正确,R2上叠一个9.1K的电阻,输出电压刚好是1.2V,但这块板子上电压偏高,比正常换算的电压要高0.1到0.2V,所以才将两只IO控制电阻全拆掉,先准备留着9.1K电阻,但输出电压快到1.5V了,北桥烫手,取掉后到1.3V,工作正常,北桥温度也不高。

网友:
应该就是IO虚焊了。虚焊王映泰的名头不是白来的。

网友:
查桥供电到1.5V多了...1.2v   就是正常  对不?

网友:
有时候是bios芯片坏了导致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