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P 版号LA-490 cpu电压出来一瞬间

楼主(2015-06-24):
接到一块HP 8840P I5 集显    先是上CPU 大电流!   取下cpu,正常电流到0.6不掉!cpu ic isl62883  发烫,换掉!上cpu,不出CPU供电,集显有0.86v!取下cpu,尝试拉低VID,上电,靠,居然大电流!赔上了集显!上下管!没办法只有全部换上!情况和刚才一样!没有示波器!把电压调到2v档,发现cpu电压有出来一瞬间!全板供电都有,cpuvccp.1.05也有 isl62883基本工作条件正常!3.3v开启,19vVIN,5V VCCP 5V VDD5V BOOT 4.78V 大神们给点思路呗!其他电压,哪儿有不正常的!!!

I5的HP ELITEBOOK 8840 8840W - COMPAL LA-4902P.pdf

网友:
取下CPU0.6.说明前级有短路,否则U都没有哪有这么大的电流。请检测CPU之前的供电。

网友A:
你这是CPU供电的PWM电路保护了,没有示波器难修了,你不装CPU时拉低VID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CPU供电的PWM电路保护了,没有示波器难修了,你不装CPU时拉低VID看电压是否正常……

上假负载是可以出电压的,但电压偏低,之前试过拉低vID但是大短了,

网友:
现在的电流上CPU 是0.48左右

网友:
在线等啊,各位大神!!!!
+

网友B:
有打阻值吗?各个供电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打阻值吗?各个供电阻值正常吗

肯定打了啊,能给点建设性意见吗?

网友:
CPU供电出来一瞬间就没了,,可能后继有问题,滤波,或者反馈查下,如果能有示波器,,可以更快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