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5s 绿色花屏

楼主(2015-06-24):
如题,AMD集显机器,来机不显示,键盘CAPSLOCK闪一下,心想通病哦。。。
         直接干北桥。。然后开机绿色花屏,外接正常。。。

         换屏线,换屏,试过还是绿、、、

         订一个桥,换上。。故障依旧。。。外接正常。内接绿屏。。。。现发帖求助上图如下:

网友:
图传不上呢?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AMD30405,找一个30600换上去点不亮,,,看来得找个同型号的?。。。。

网友:
我也感觉屏线。。找屏线换试了。。还是绿屏。。并且绿的线更密集。。

网友:
既然屏和屏线已经换过,看此现象比较像屏线,由此可以引申,楼主可曾想到过有无可能是屏线主板这边的座或者与座之间的连线或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A:
屏换了试了吗 我前不久也遇到一个机器偏绿 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换了试了吗 我前不久也遇到一个机器偏绿 屏坏了

谢谢,屏换试过了额。。。

网友:
屏换个试试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没看见

网友B:
屏线或者屏 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缺差分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或者屏 显存都有可能

集显的。。。

网友:
嗯,是呢。。郁闷。屏线+屏+加焊座子,检查周边元件。。貌似都正常。。。

网友C:
你管它什么屏,先lvds一遍再说

网友D:
换桥的时候没动到东西吧,主板屏线接口的没搞坏吧

网友:
十有八九屏上屏线接口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桥的时候没动到东西吧,主板屏线接口的没搞坏吧

没换桥时候就是绿屏,。。。。。绿屏才换桥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管它什么屏,先lvds一遍再说

嗯好。。还得一步一步来。。这个靠谱。。。

网友:
hen 很明显白桥没有搞好撒

网友:
换屏线屏试啊

网友:
看着像屏坏了

网友:
一难杂症啊

网友:
这不是屏幕或者排线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换桥时候就是绿屏,。。。。。绿屏才换桥试的。

测下RGB线吧

网友E:
LVDS接口到桥有断线,终结此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LVDS接口到桥有断线,终结此贴。

什么信号啊哥们,也让我学习一下,您测的是哪个信号

网友:
看看主板上屏线接口是不是有弯针的了

网友:
就剩u和条子拉

网友:
显存,屏线

网友:
查lcdvdd这个电压出来了没有啊,换那么多了,电压不去测

网友:
都换了  就查接口啊,  主板接口的RGB电路

网友:
应该还是屏显的问题了

网友:
北桥坏了,或者连锡了

网友:
更换cpu,检查屏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