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进系统,但是用一段时间后黑屏、无法启动。冷却一段时间后又可以进系统了。。。

楼主(2015-06-24):
如题,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摸了下南桥比较烫,估计6-70度左右

网友:
明显的散热问题

网友:
估计是桥挂了。。。空焊了。。

网友:
到底是桥挂了呢还是散热呢?

网友:
出现故障后,赶快抓紧时间测试下待机条件是否正常,按照时序查找故障原因,明显的是有元件热稳定性不好,待机电路、io、桥都有可能,楼主给的信息太少,无法帮你判断,只能告诉你大概方向是这样的。

网友:
什么主板啊

网友:
技嘉G31主板,我摸了下就南桥烫,别的地方温度好像都正常,等下测下对地阻值和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