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V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5-06-24):
ASUS A45V 不開機維修,POWER ON 電源燈閃3秒熄滅(有觸發)0.001A-0.005A-0.001A,EC(KB9012QF)供電+3VALW正常,PIN114 ON/OFF L-H 正常PIN 100 PCH_RSMRST#正常,PIN 106 PBTN_OUT#正常,PIN 6 PCH_PWR_EN送出高電位 3.3V,PM_SLP_S5# ,PM_SLP_4#,PM_SLP_S3#卻都是0V,查PCH RTCVCC正常,RTC復位正常,32.768MHZ有震盪,再查 +5V_PCH(由+5VALW轉換)OK,+3V_PCH只有0.85V(Q38 S)不對,+3VALW 3.3V OK(Q38 D) ,懶得再查,直接將GATE  OPER D-S短路,開機電流3次跳變,接上面板 ASUS LOGO 出現 ,維修完成

网友A:
兄弟,你得学学编辑。。这我看了五分钟才看懂

网友:
写的还行 就是写的有点乱 不是很清楚看的

网友:
嗯,看这个帖子确实有点费劲。

网友:
还是繁体字 ,看的好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得学学编辑。。这我看了五分钟才看懂

我看了6分钟,愣是没有明白,只看见好了

网友:
加点标点符号嘛,空一格也行啊

网友:
楼主喜欢用繁体字吗

网友:
就是桥的待机转换没有过来,你直接把它接通了。

网友:
楼主,能把这个帖子重新编辑一下不?,,改成简体中文,,,这样好多字我都看不懂呀

网友:
楼主这种写法估计没几个人能坚持看完的,看到都已经晕了

网友:
TW 总而言之,就是+3V_ALW 转+3V_PCH(0.85V)异常,将+3V_ALW直接接+3V_PCH

网友:
看不明白,写的好乱

网友:
算了以后不写了,避免造成各位困扰

网友:
非常感谢你 我在你的文章里受到启发

网友:
还好总算有人看得懂

网友:
呵呵, 好流水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