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指导下,la-3691p 不触 发 ec_rsmrst#为0v

楼主(2015-06-24):
ec没有发出ec_rsmrst#信号,但条件已经满足了,请大师指导下
信号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是南桥把RSMRST拉低

网友:
检测桥的待机电压都有了不?

网友:
EC是好的情况下,那么查南桥吧

网友:
EC要发出RSMRST#是有前提的,,这个要南桥待机电压条件都OK,,EC才会发出来

网友:
南桥待电是否正常?

网友:
触发一下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不短路的话。查EC的条件。

网友:
桥的待机电压满足没有,有些要触发之后ec才发出rsmr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