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71G 3.3V及5V基础电压不出~

楼主(2015-06-24):
不好意思又来请教各位了
小弟这台是上电待机电压是0..00A....
按开关没反应....
量电感PL6_3.3VPL7_5V基础电压没有...
上电前打阻值都没短路现像
上电后PU5_11脚呈短路状态
换了PU5后一样....再把PQ16PQ18换掉也一样
EC跟BIOS刷過了....
测量PU5所有电压看了老半天实在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导致电压不出来
麻烦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待机状态3,5V正常。说明待机是好的。问题应该是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状态3,5V正常。说明待机是好的。问题应该是后级短路。

不好意思....待机3V跟5V都沒有...

网友B:
是不是反馈脚出问题了

网友:
后级转换电路短路,查+3VALWP输出所到之处

网友C:
首先,查待机芯片的主供电,基准,线性3、5V,,,1、6两脚,如果这都正常,,那就是后继电路的问题了,或者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查待机芯片的主供电,基准,线性3、5V,,,1、6两脚,如果这都正常,,那就是后继电路的问题了,或 ...

主供电19V输入正常
基准,线性3、5V是指基础电压吗??
这二组电压都没有…
PU5的1跟6脚都有1.8V…应该是正常..
所以一直不解为什么这样还是没有电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反馈脚出问题了

不好意思..
小弟是新手..
请问您说的反馈脚是指哪里??
我要量哪里才是反馈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供电19V输入正常
基准,线性3、5V是指基础电压吗??
这二组电压都没有…

台北的朋友?
请提供以下脚位的测量数据
1、6、8、13、16、17 电压值

网友:
待机问题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台北的朋友?
请提供以下脚位的测量数据
1、6、8、13、16、17 电压值

月餅大哥您好...
1:1.8V
6:1.8V
8:3.3V
13:3.6V
16:19V
17:5V
謝謝....

网友:
打一下保险

网友F:
打一下保险之前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一下保险之前遇到过类似的

不好意思
请问是哪里的保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月餅大哥您好...
1:1.8V
6:1.8V

芯片条件正常。应该是保护了。
把3.3 5V的后级隔离管断开看看吧

网友:
解决了吗?有没有进东西之类的  观察好  观察法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芯片条件正常。应该是保护了。
把3.3 5V的后级隔离管断开看看吧

月饼大哥您好..
解决了..
但怎么解决的我也莫明其妙
我把前辈说的把PJ1跟PJ2焊开…
再量也是没有3.3V跟5V…
最后想说再把PU5再换掉…
再量..也是没有….
最后想说休息一下不想搞了…
把PJ1跟PJ2焊住…
上电3.3V跟5V待机电压竟然出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月饼大哥您好..
解决了..
但怎么解决的我也莫明其妙

多测测吧。
可能还会出问题

网友:
断开在连起来就好了说明还是后级导致的     多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