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二极管T2D 74

楼主(2015-06-24):
二极管上标T2D 74正反测无变化,在电路板上测试风鸣档长叫,是被击穿了吗?

网友A:
拆下来测量看看短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测量看看短不短路

二极管拆下来后,电路板上那两个点测试是通的,二极管离线测没反应。但在电路板上测二极管是通的

网友:
板上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主如离线测二级管正常,就跑一下线路,看有无其它断路的.........

网友B:
二极管是不是并联了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
楼主画个局部的电路图分析一下.........

网友:
这得拆下来量,可能是主板其它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不是并联了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

并联了一个10欧的电阻,但二极管是双向嵌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