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笔记本CPU供电玻璃芯片 VT1323SFCX-GP

楼主(2015-06-24):
联想E49AL 笔记本CPU供电玻璃芯片 VT1323SFCX-GP  淘宝上很多都是坏的 有朋友做这个芯片的吗 被坑掺了 有朋友发过这种芯片吗 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我们都是从板子上拆。。  这个发的很多都是坏的

网友:
新的有好多坏的,还有就是焊功要好啊.

网友:
现在淘宝上面的芯片都不能信了,还是自己的芯片放心点,,我也被坑过

网友:
淘宝上好多都是坏的,自己找料板拆更靠谱

网友:
哎 淘宝太*脏话*坑了

网友:
玻璃管,真容易坏

网友:
基本都是找料版 啊

网友:
我发过,是自己在装风扇的时候,一下通到上面了,然后升压的5v就短路了,就一个小点它就坏了

网友:
我淘了三个用了两个都是好的呀

网友:
也不便,9元一个

网友:
没修过这机子啊

网友:
听说很容易坏的,没换过

网友:
刚好修到。。。

网友:
你卖了多少个,这处珠可不好植啊

网友:
我一台E49AL 因为已经是几修了 之前公共点短路 USB短路 然后不触发  然后缺电压  然后缺电压 最后CPU这个玻璃芯片其中一个没有波形 能亮机 但是不定时掉电 外围查了个遍 怀疑这个芯片问题 前后买了差不多20个 坏的很多  最后把好的那个芯片也整坏了 整郁闷了 结果换板了  !

网友:
不知是进步还是退步,铁管再加琉璃芯片,能力要提高不少。但价格好像都没提升过,一直都想升高,但没力。

网友:
我没信心换这个芯片,好容易吹偏离。

网友:
唉。。商家无德

网友:
这种玻璃芯片还真没遇到过!外形什么样的?楼主发个图片呗!

网友:
这芯片坏的少,应该是你没有吹好

网友:
没有把   我再淘宝上发了五个装上一个都好了

网友:
不是吧 今天定了一个  不知道明天如何

网友:
10元一个啊 好贵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玩意坏的

网友:
请楼主帮个忙,刚修到一个这样的板,没有电路图,请问怎么知道是这个元件坏了的呢!?电感旁边有3个这样的元件呢!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次这个情况 不定时掉电 这个玻璃管我买了8个 最后1个才好 太鸡巴坑了。。。。卖芯片的我换了3家、。。。太坑了。。。。坑坑坑!!换倒是好换 焊盘上拖点有铅的锡 然后先加热焊盘看到要化了 再把芯片对上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