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M3A760M 集显不亮 独显亮

楼主(2015-06-24):
联想主板M3A760M v1.01 集显不亮 独显亮  挡代码ab  求大神维修指点

网友A:
集显不亮独显亮大部是不认集显,请先检测北桥的几个供电是正常,刷BIOS,最后要加焊桥。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查VGA接口 电路。 123 13 14

网友:
品牌机有的集显是虚的,必须用独显。集显根本没有用

网友:
先查一下北桥的条件是否正常满足,再刷一下BIOS

网友:
检查VGA 到北桥 线路有无断线! --- 杀BIOS,--杀桥。。  实在懒得搞找个20-30块钱的垃圾PCI-E 卡插上 收钱就拉倒。。。

网友:
检测是不是北桥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不亮独显亮大部是不认集显,请先检测北桥的几个供电是正常,刷BIOS,最后要加焊桥。

也有可能是BIOS里关闭了 集显  重置BIOS  或者重新刷一个

网友:
还是加焊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