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指教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5-06-24):
液晶显示器正常使用中突然黑屏,电源指示灯是亮的,按显示器上面的电源开关键没反应。重新拔插显示器电源又正常了,用个几分钟又黑屏,反复循环。已经确定是显示器故障。求教是哪里坏了,如何修理?

网友:
估计你说的是屏暗,屏幕隐约可以看到,,
灯管老化,或者高压

网友:
是完全黑屏,黑的时候还有啪的一声响

网友A:
灯管 高压宝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 高压宝脱焊

为什么重新拔插又能正常显示一段时间?

网友:
电源板上滤波电容看一下

网友:
先拆开看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点吧,然后再用替换法缩小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