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1加电不显,加焊显卡后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24):
新人第二贴 .....这回有图了                                     有经验的同行都知道这个机子显卡容易烧虚焊,所以心里早就判定此机是显卡问题。拆开机器通电看电流像是不过显卡,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  除胶,贴隔热纸,吹进焊膏后上焊台加焊。等板子冷却下来后,很是高兴的通电开机,我*,电流怎么上不去,电流到0.18就 掉了,在开又一样
咱会这样呢,加焊后故障现象居然变了,最大的可能就是显卡经过高温烤坏了。在淘宝上定了块显卡,第二天换上后,*他*的还是0.18A掉电,自信心一下被打下来了。我先抽颗烟冷静下,还是对照图纸测所有供电吧。经过反复测量,找到掉电的原因。3.3V后继电压+3vs没有出来 测此端对地阻值正常,控制级GATE_3S_R电压0.24v不正常。由于5V后继电压+5VS已产生,证明GATE_3S是正常的,那就是GATE_3S_R被拉低了。由于没有短路,只有一个断开了,这个信号去了几个地方,会是那个引起的呢。由于我是加焊显
卡后成这样的,所以我首先锁定显卡供电这路,断开R9862后,电流上去了,+3vS出来了。这下就好办了,料板上找了个TPS51511换上后,通电亮机
亮机图忘拍了  ,   ***

广州迅芯科技 -1 帖帖抄http://www.91xiu.com/thread-403790.

网友:
tps51511这个坏的比较多。

网友:
经验不足啊

网友:
触发后 电流太低 一般都是 3V  5V 的问题

网友:
北桥的1.1V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的51511也是个通病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北桥

网友:
分析过程很有逻辑性

网友:
又来抄袭一帖http://www.91xiu.com/thread-403790-1-1.html
就不能自己修的原创吗?

网友:
应该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