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贴片三极管,丝印8E239这是一个日本虎牌电饭煲上的电源板

楼主(2015-06-24):
如题,日本电饭煲误插国内电压烧坏,电源板已修好,上盖面板上有块控制板,上面一个这个贴片三极管,怀疑是稳压三极管,顶部有点烧黑,用电烙铁按住,在插电,面板正常亮起来了,,松开就不行,插电没反应,测量下三极管有一脚21v,中间脚是地,还有一脚通向别处像是供电,有1.3v,三极管拆下来后,这个1.3v就变0v了,另外一个脚还是21v,应该就是这个贴片三极管电压高导致烧坏了

网友:
外观就是这样

网友:
看这板子是变频锅?

网友:
若估计无误,是稳压IC的话,外接可调电源,从1.3V起一点点调高电压,一切正常后再买个差不多的IC装上即可。楼主,这个锅好东西啊,去日本都是必买的产品,尽量修好它吧。用过人家的电饭锅,就可以深深体会一下我们的工业水平跟人家差了多少个年头!!!

网友A:
8E   SOT89

NJM78L06
http://s.taobao.com/search?q=NJM ... utf8&bcoffset=4&s=0

KIA78L09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4#detail
提供參考

网友:
你在点亮的时候,量一下各脚电压看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E   SOT89

NJM78L06

你好,我换了个8v的,上去屏幕亮了,按键也能选择,现在新故障出来了,按煮饭按键,滴滴响几下好像是报错,不转到煮饭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换了个8v的,上去屏幕亮了,按键也能选择,现在新故障出来了,按煮饭按键,滴滴响几下好像是报错 ...

输出的电容耐压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的电容耐压是多少伏?

是稳压管附近的电容吗?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