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c1126 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5-06-24):
6050A2411501  电源口灯一直闪  ec是kbc1126 供电3v 正常rsmrst# 0V lid sw#3.3v  还要满足哪些条件,还是说ec 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A:
77脚是否正常
EC是否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脚是否正常
EC是否换过

77脚3.3v,77脚是不是ec复位,,ec没换过手里没有只能订,所以想查它的工作条件,要是都正常的话在订

网友A:
u1008的脚位有无瞬间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008的脚位有无瞬间波形

5.6 脚有 1.2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5.6 脚有 1.2脚没有

正常的板,1 2 也要有瞬间吧,是断线?
是EC问题?
是你没抓到?
还请仔细检查

网友:
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满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