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36 不触发

楼主(2015-06-24):
V星H55,进win7系统老是弹出“耳麦已插入”重启就没本地连接。换xp系统重启网卡正常,耳麦检测还是要弹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耳麦接口,解决弹窗问题。到V星官网下了新的bios,刷新后重启win7,网卡也不会丢失了。昨晚好好的可今天早上不触发了,偶尔能触发。不知道是不是bios惹的祸,还是风枪拆耳麦接口离IO太近虚焊了。现在是:开机针5v    IO是F71889ED ,76针能跳变,  81针 RSMRST#2.9V。有图纸,找到供电,没看见时钟,不清楚PLTRST#是不是他的复位。打算先刷回bios,若还是不触发,要怎么弄啊

网友:
  有的问题 不好修 。。。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在线等 我好像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什么时候主板的BIOS也会引起不触发???
应该是别的问题导致吧

网友:
桥有没有返回slp s3?      io到绿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主板的BIOS也会引起不触发???
应该是别的问题导致吧

暂时没有遇见过主板的BIOS参与触发。。。但是遇见过一次,联想的小主机,用适配器的那种,发现EC旁边有个BIOS,估计是参与触发的。。。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没有遇见过主板的BIOS参与触发。。。但是遇见过一次,联想的小主机,用适配器的那种,发现EC旁边有个 ...

除非EC带 GPIO 的,BIOS 参与处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