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不认独显

楼主(2015-06-24):
几天前一客户拿Y570进水机过来一修 上电大短以为问题简单 立马拆机19V短路也懒得找直接烧鸡 坏了一个CPU供电上管 一个电容还有个充电的场管  弄好了放在这里几天昨天早上客户拿回去下午打电话说独显不见了这个问题见过几个从来没有修过也不知道从那里入手望修过这种问题的大神支招(短路修好了机器是能够正常使用)还有个见过没修过的问题 单用电源或者电池能够开机正常使用 如果先上电池开机再查上电源就会大电流  看我现在这个水平只有明年去基地了 希望各位看官指点小弟

网友:
这个问题 要注意了,因为有时候换了显卡 也不行   亏大了

网友A:
单模式开机都正常,同时大电流的问题可能是电池的隔离管击穿。认不到独显查独显供电,刷BIOS,换显卡。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模式开机都正常,同时大电流的问题可能是电池的隔离管击穿。认不到独显查独显供电,刷BIOS,换显卡。

今天没弄好 他又要用机器 客户周末才拿过来到时候把大电流修一下  刷下BIOS看看不对的话也不可能动显卡 不能让到手的鸭子飞了

网友:
换显卡吧!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故障两台!一台客户要求换显卡,好了!还有一台客户觉得换显卡不划算,直接要求换主板了!别动BIOS了,根本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换cpu    刷bios不行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认不到独显,估计是显卡挂了,不过还是要先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
大电流也可能是适配器检测的问题
前者检测独显工作条件

网友:
充电大电流   捡钱啊

lys94055590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之前的大电流 在取掉PQ303后不会出现 但在用电池的时候电压从PQ311S级流过D级到B+ 不知道这样使用有么有什么影响 看了一下仁宝的版 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不知这样能够代替PQ303吗?  大神些别路过啊

网友:
显卡的各个供电,查一下,不建议换显卡,就怕换了显卡也不好,就亏了。

网友:
隔离电池的管子穿了,隔离保护第2个管子穿了也会,不认显卡就要先查显卡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