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1T-LM2 求助 帮忙看下这个时钟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5-06-24):
联想G31T-LM2,原来的故障是无时钟 无复位 后来加焊下时钟就可以了时钟是 ICS9LP505-2HGLFTS ,用了一天左右又不行了,这次的故障是有复位不跑码,然后用手摸几下下时钟 就可以跑码亮机,偶尔会跑2A,现在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暂时没有换,各位帮忙看下这个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芯片

网友:
有点像北桥。。。

网友:
换完才知道了。

网友:
有可能是旁边的电容

网友:
像你说的有可能是时钟问题

网友:
最近修了几块主板,富士康G31 好几块杂牌G31等等,都是有复位不跑马,时钟A13 14 标准的0.4啊,,B16标准的1.6啊,, 刷BIOS 无果,,,最后竟然都是换时钟芯片好的,,摸着不发烫,时钟复位都正常 没有示波器, 本来打算加焊南桥的,一看 有RTM875-531 估计是桥或者CPU的时钟不正常,但是测量旁边的电阻电压都正常啊,33欧的

网友:
先换时钟 建议

网友:
有可能是旁边的电容,或者南桥

网友:
直接找个新片换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