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MLX 没有内存供电,但是后面时序 的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5-06-24):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P5G41-MLX的主板,上电复位一闪 一闪,没有复位.按时序 来 先内存-桥总线 -CPU , 一量 内存电压 0 V 桥总线1.2V  CPU 1.2V
顿时奇了怪了. 没有内存电压.怎么后面时序电压都正常啊,不管怎么量  内存都没 电压, 哪怕瞬间电压 都没有,
求论坛的各种大神指点  为什么没有前面的电压,后面的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颠覆我以前学的知识了, 小小白在线等答复

网友:
以前都是遇到内存1.2 V的  都是秒的 现在给我来个0 V  就算了,  还给我量出后面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有谁规定内存供电不正常,就一定不能产生后面的电压吗
你应该听听我们的笔记本课,有讲到这些基础时间概念
内存供电和总线供电就如2颗子弹
第一颗出去了没有命中目标,是不会影响到第二颗子弹的发出的。
当然,,大多数板,是把内存供电降压成总线供电,所以才存在你以前理解的时序
你看看总线供电的输入电压是否不是采用内存供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谁规定内存供电不正常,就一定不能产生后面的电压吗
你应该听听我们的笔记本课,有讲到这些基础时间概念 ...

我擦,终于看你到回复一条打字过百的回复啊,太难道了,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谁规定内存供电不正常,就一定不能产生后面的电压吗
你应该听听我们的笔记本课,有讲到这些基础时间概念 ...

饼 哥 , 不是说笔记本的时序 比主板的时序 还要严紧 吗, 这是不是可以说主板 的时序不是定死的,
而我看视频 都是这样说的,因特尔 的时序 是待机-内存-桥 总线-CPU ,
AMD的时序是待机-内存-CPU-桥总线
我把北桥附近的RT8120D与内存旁边的 RT8120D对换了, 内存电压出来了,而且还能显示了. 这是不是说明  是虚焊 了?
饼哥 , 问你一个问题.我有一块MS-7525的主板 .之前是无复位,故障是桥供电少了 .Q8坏了, 现在修的可以显示了,但是就是 进系统那个滚动条那里就死机 了.无任何外设,进PE也是在那里死机,不进PE,  都不会死机,这种问题 该怎么去修, 怎么查 , 能指点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饼 哥 , 不是说笔记本的时序 比主板的时序 还要严紧 吗, 这是不是可以说主板 的时序不是定死的,
而我看 ...

时序,主要是出来的时间顺序。
并不一定是控制的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主要是出来的时间顺序。
并不一定是控制的先后顺序

哦,. 看来是记东西记 的太死了,  谢谢饼哥 , 能回答一下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吗, ?

网友:
饼哥说话还是那么深……。涵

网友:
饼哥说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看了饼哥的发言又长知识了,原来总线供电不是用内存供电的时候,没有内存供电,其它供电照样会出来

网友:
这次又涨知识了,我还以为英特尔都是内存  再到桥尼

网友:
时序,饼哥说的那么明白了。

网友:
饼哥依旧是那么潇洒。。。

网友:
供电是否按饼哥讲的时序出来,得看主板的电路设计呀~
饼哥课程讲的,只是大多数主板会这样设计,并不是每一片主板都会这样设计~

网友:
内存供电是用slp-s4,或s5控制的,当内存供电正常后,要发出一个内存供电好信号给南桥,叫什么忘了,这样南桥才会继续发出slp-s3,但是有的主板为了节省成本,把这个信号和S4,\S5连在一起了,所以南桥只要发出S4\S5就能得到内存供电好信号,就会发出S3,开启其他供电,并跑马

网友:
概念又一次被颠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规定内存供电不正常,就一定不能产生后面的电压吗
你应该听听我们的笔记本课,有讲到这些基础时间概念 ...

这个只有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而以,并不是定死了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擦,终于看你到回复一条打字过百的回复啊,太难道了,

这个都被你抓到现场了,厉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规定内存供电不正常,就一定不能产生后面的电压吗
你应该听听我们的笔记本课,有讲到这些基础时间概念 ...

饼哥也蒲主板显卡板块,难得啊!饼哥可是字字如金的,这回复不知值多少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