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450P上电保护故障

楼主(2015-06-24):
      该电源+5Vsb电压正常,上电就保护了,拆开后用100W灯泡串在保险位置。用焊锡短接WT7527的2,3脚,使其保护不起作用,短接绿线强制电源开启,迅速测量3.3v、+5v、+12v输出端。发现+5v、+12v端电压正常,3.3v端电压输出有5.2伏电压,就是该电压过高引起保护的。      3.3v电源相似电路:

        更换A733后,3.3v端输出正常。

网友:
这都可以修,楼主技术真牛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好学习了.............

网友:
A733会这样,才见到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好 等下找到我那个看看

网友:
楼主是强制接通电路的吗?通电就工作了?

网友:
通电就工作

网友(2015-07-26):
楼主在什么地方?我想寄一个电源给楼主帮修

网友:
回547337351:在广东粤西小县城,业余维修,不方便收单。你可以把故障电源的情况放到版面上让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确实,有时就一小电阻,电容,三极管之类的,但判断的功夫,查找的细心,才是我们的本事。

网友:
经验老到,直接针对,故障判断迅速

网友:
你敢直接短接 就不怕 后级炸掉么  我的7510就因为短接都烧了 (你拆下来的 a733测试正常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