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北桥能通电吗?会不会烧东西

楼主(2015-06-24):
有一次拆了待机芯片后通电烧了很多元件
不知拆了北桥能通电吗
芯片

网友:
拆北桥没事,拆待机芯片肯定烧件,上管G悬空不烧才怪。

网友:
拆电源芯片跟上下管,应该不烧东西了吧,等待大神补充

网友:
北桥芯片拆掉后是不会有问题的,能上电大部份还有CPU复位呢,南桥拆了不上电的。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拆南桥 北桥都可以通电,但是不会触发啊,,不会骚东西,但是笔记本PWM芯片拆了,烧一大片,主板我经常拆八角的 没事 但是不能拆CPU供电的PWM芯片上电

网友:
北桥拆了没问题的,能上电,PWM芯片拆掉上电是绝对不允许的,上管G级悬空肯定烧东西

网友:
不是烧的...

网友:
这个没试过有时间试试

网友:
只要线路没有问题,应该没事的。

网友:
楼主说的拆待机芯片通电应该是笔记本吧?笔记本中拆任意PWM通电是“大忌”!主板中拆神马问题都不大!切记最稳妥的方法拆任意PWM时上管必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