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刷不了

楼主(2015-06-24):
主板BIOS升级 ,芯片是WIN25Q80BV的,用西尔特刷后校验通不过,看软件上有保护和去保护选项,去保护后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如何正确刷BIOS啊?

网友:
垃圾希瑞特  把它丢水里把 CH341都比他强  才20几块钱  用论坛神器HW288之前我用500P希尔特  用的我火了

网友:
在西尔特的选择芯片里换了个芯片封装就可以搽除,编程了

网友A:
自己用的是希尔特600P感觉真心不好用,很多芯片刷不了,明明选对了芯片 就提示芯片选的不匹配,娘的额,,天天用液晶编程器写,比1000多买的希尔特好。。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的是希尔特600P感觉真心不好用,很多芯片刷不了,明明选对了芯片 就提示芯片选的不匹配,娘的额,, ...

哈哈 ,没有没有我几十块钱的EZP2011  25专杀 速度比希尔特还快编程器安逸,我是用怕希尔特了。 现在主板基本都是25系列的BIOS ,功能多也用不上,实用才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没有没有我几十块钱的EZP2011  25专杀 速度比希尔特还快编程器安逸,我是用怕希尔特了。 现在主板 ...

我现在没有用了希尔特了,我买了个液晶的编程器  用它刷主板的也可以。。

网友:
用TL866CS和RT809F安逸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几十的编程器吗 哪有卖

当然是某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