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群创液晶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5-06-24):
前段收了一个17正屏的群创mt170en01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我就用万能板点亮了。但点亮后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屏上显示的图像,一直在抖动,上下轮换的样子。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特来请教各位高人。
第一次点亮的时候就是闪了几下然后就正常显示了。关闭后再开就白屏不显示,然后要重新再接一遍,这次就是一直在上下抖动,一直也不好,关闭后再开又是白屏。问下各位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之前用过另一个驱动板,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会是逻辑板上的问题不。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供电应该不是吧,我用的是可调输入,提示有将近2A的输入电流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真相是这样么,真相总是让人没法接受啊。

网友:
还有高手给点燃下希望么

网友:
查屏板电压

网友:
写的分辨率是对的吗

网友:
分辨率应该对的,因为查屏参,这个17正屏是1280*1024的

网友:
问下,本人小白,查哪的是平板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我给屏加的是5V的电压,屏参也是要求5V

网友:
屏线和驱动板都换下

网友:
屏线我用的是双8的,应该没问题吧。
到时候我都换下看看。

网友:
问下,这个屏供电,万能板给屏供电的电压么。屏参是5V,我也跳到5V了。

网友:
{:4_137ghutgul

网友:
你是不是拿根线没有连接清楚

网友:
没有连接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开始我用另一个驱动板和线点亮了。也是开始显示不稳定,来还抖动,但抖动一会就稳定了。但一会儿又开始抖动了。

网友:
今天又拿了一个万能驱动板,试了下这个屏,开始可以点亮,而且屏不抖动,过一段时间就又开始抖动,加了磁环屏蔽也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开始点屏的时候是1.7A左右,屏正常,一会屏又抖动起来,电流就一点点的升高,后来怕出问题就把可调电源关了。

断电再开就一直白屏,点不亮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有没有高手帮忙解释下。

网友:
驱动板写的分辩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