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 板号LA-7988P 接内存掉电重起

楼主(2015-06-24):
1.接内存,开机电流到0.7左右,然后掉电至0.3,再掉电为0,接着重起。重复前面的电流。
2.不接内存,开机电流到0.6左右,不掉电,一直保持。
不接内存时,测电感所有电压正常包括CPU电压,测平台复位信号,正常。  在接内存时,从0.7掉电至0.3,测平台复位信号从高到低。  测量内存的供电正常,内存复位信号正常。 更换内存现象一样。 因无没有3代的CPU试机,故没有CPU试。

刷BIOS,论坛内的,刷了好几个,现象有变:原来接自带的内存与其他的内存都是掉电重起,但是刷了BIOS后,自带的内存,不掉电,电流到0.7左右。用其他的内存依旧与原先的现象一样。可以肯定,其他的内存肯定是好的。

各位,给点思路,还有可能什么有原因。 谢谢

网友:
你这个可以换CPU试试,,三代CPU,可以用二代测试,通用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上次碰到过,是G480的,上内存掉电重启,不上不掉电,发到维修总部去,几天没人能搞定,最后换板了

网友:
刚找了 ,关键是无CPU代,手上倒是有一个3代的CPU,之前修的一个主板,进系统不定进的花屏,换下的CPU,也就是说这个CPU也是好的,但是试了后,现象一样,估计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A:
插上内存,拉低RST,看是不是cpu核显引起

网友:
G580独显开机是无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以前修过一个华硕三代的本子,有显的时候确实是独显仍无电压的。

网友:
各位,如果CPU没有问题,还有可能什么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内存,拉低RST,看是不是cpu核显引起

这个也只能换CPU试了,但是换了一个有点问题的三代的CPU(这个CPU能开机有显,只是进系统会花屏的),现象一样的。

网友:
查内存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B:
简单   主板发来修 直接秒杀

网友C:
核显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应该bios问题

网友:
你这情况我以前遇到过两台,,,都修好了,,不过就是忘记了修的是什么,去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显电压出来了吗

核显供电出来了

网友:
bios刷了两遍了 感觉现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   主板发来修 直接秒杀

能提示下哪个部分有问题?
给点思路吧

网友:
解决了吗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你刷的BIOS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