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联想CIH61MI V1.1主版的BIOS出现错误

楼主(2015-06-24):
下载这篇的bios,刷新后显示下图的错误讯息,请教高该如何排除这问题

网友:
换芯片刷牙

网友:
蕊片我是照蕊片上型号选的,刷好后就显示错误讯息,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无法开机

网友A:
这种编程器刷8M芯片很容易出错的,最好不要在线刷写,拆来写,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编程器刷8M芯片很容易出错的,最好不要在线刷写,拆来写,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

感谢前辈指导,拆下烧录一次就搞定了~
您真专业,菜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前辈指导,拆下烧录一次就搞定了~
您真专业,菜鸟学习了

专业谈不上,只是刚好我也有用这编程器,经验比你多那么一两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