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P 待机0.035 触发掉到0.001

楼主(2015-06-24):
机型:联想Y485P
板号:la-8642p rev:1.0
故障:待机电流0.035 出发后掉到0.001

拿到机器先去论坛逛了一圈,发现都是进系统里面掉电的,说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和我这个完全不搭噶啊,擦,拆开还发现ec还是kb9012 a3 ,不会是ec程序的问题吧,头有点大
实测,3v5v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异常,其他各大电感都无明显短路的 啊   ,这个故障感觉就像是保护了
折腾了一圈,还是没好,又开始怀疑是不是待机电路有问题,触发上电3v5v就带不动了,于是把待机芯片换掉,涛声依旧,把升压电容换掉也不行,
后来静下心来想了下3v5v还有个二级电压没测到,
u14 u15       管子后端阻值一打心里瞬间乐开了花,,看来还是考虑的不周全啊  。不多说了,发帖只是让同行碰到这个问题更快的找到故障点少走弯路。。。

网友:
转换出来的后级短了/

网友A:
到底是换管坏了 还是后级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换管坏了 还是后级短路了啊

后级短路啊

网友:
你这属于触发保护,,查3\5V转换电压,,USB供电,都要查下

网友B:
我遇到类似的Y450是南桥坏了   先看EC106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朋友怎么不把结果写完,后继短路,具体哪里坏了

网友:
是短路还是 信号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这种若隐若现的说法恰到好处啊 , 分已送上。。。

网友:
这种板子 按照时序修 不难 主要是掉电不好测试 ……

虽然没有说明最后的故障点 不过有心之人遇见同样问题 可以不走弯路了  加分了哦

网友:
后级短路,具体哪里坏了

网友:
  这种多数都是二级电压短路造成的 , 上次我修一个联想什么机型忘记了 EC短路但是还可以上电到0.4几的电流换了EC就亮机了

网友C:
ec还是kb9012 a3  楼主能复指点下小白, 这个EC有什么问题或者通病吗!?然后,发现电压切换电路出现异常了。再往下的不良是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还是kb9012 a3  楼主能复指点下小白, 这个EC有什么问题或者通病吗!?然后,发现电压切换电路出现异常了 ...

此ec内部自带程序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后继短路保护了

网友:
写的不具体啊

网友:
掉电保护,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的榜样(已加分)

网友:
这种保护一般都是短路烧鸡

网友:
嗯 这种现象确实不少见   修东西 理论功底还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类似的Y450是南桥坏了   先看EC106脚电压正常不

这怎么查出来EC106电压不正常呢?

网友:
后级短路

网友:
周围的信号还是要清楚的查一遍

网友:
106脚正常3.3V   如果电压低就断开看看   判断是南桥还是EC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机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机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rt8205lzqw

网友:
谢谢了!已换。。。。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那问题

网友:
不写个结果  逗我们吗

网友:
技术真的太牛B了

网友:
有时候也不能全信网上的,走弯路更不好,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版主,赞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