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USB3-B3犯病了,给治治

楼主(2015-06-24):
今天淘了一片技嘉主板-P61-USB3-B3.先是CPU弯针,还好,没有断针,那就波拉吧。调整之后,各供电上电,电压都有,上CPU,C1-C3-26-29-4E接着报警,一长两短。不过显卡的节奏吗?
COM口芯片拆掉还是依旧,伤心,不会是BGA坏了吧。请大师指点下,帮帮忙。,

网友A:
这板不是集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不是集显吧!

p开头应该是独显

网友:
怀疑不过显卡就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