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下面的小电容好烫

楼主(2015-06-24):
一块梅杰AM3   DDR2+3的主板   开始不跑码  直接飞了跟线 可以跑了 正常启动  可以进PE   但摸北桥下面的小电容巨烫  经过测试  1分钟左右就非常烫手,拿掉了最烫的  别的又烫起来了  郁闷  有高手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
把烫的全换掉试试看,发烫一般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
估计桥有问题

网友:
估计桥有问题 或者电容短路

网友:
多半是桥短路了

网友:
桥报废了,环桥 ,换桥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们这些人摸到就是桥桥的 长点脑壳嘛

网友:
北桥要完蛋了吧

网友:
修好也不能管多久.换板为上.

网友:
飞的什么线 哪里到哪里?  扇热有问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