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机器USBPW_ON#信号

楼主(2015-06-24):
现在HP的机器越来越少了 论坛上搜都搜不到 所以来求助了

今天碰到一个笔记本 HP的 小姑凉的
WIN8系统 说开机起码2分钟 所有的USB不能用
以为是系统问题 重装系列 开机速度快了
但USB还是不能用 鼠标插上去连灯都不亮
拆机发现USB口 5V没有

没法 只好下了图纸 广达DAOR33的 发现USB 5V供电由USBPW_ON#开启

再追查这个信号 是EC发出的

难道是EC坏了?

能不能直接把+5VS5飞过去?

补充内容 (2015-6-25 16:44):
仔细测试了一下
不插外设 +5V_USBP0有电压(奇怪的是这时USBPW_ON#这个信号是高电平4.2v)
不管插什么外设 USB充电电压电流表+5V_USBP0没有电压(这时USBPW_ON#这个信号还是是高电平)
难道U30这个芯片坏了?

补充内容 (2015-6-25 16:51):
但 也不对啊
这个机器有三个USB 都是USB3.0+2.0的
有个独立小板的 也有这个芯片
独立小板上面的USB也是有问题
这个两个芯片能同时坏?

补充内容 (2015-6-25 19:48):
是U30这个芯片坏了 EC检测出 发USBPW_ON#高电平信号 一方面导致小板不输出+5V_USBP0  另一方面U30 短路 不带负载直接导通输出+5V 带了负载就不正常

网友:
首先查BIOS选项开启USB没?刷BIOS

网友:
BIOS恢复出厂的 USB开启的

网友:
USBPW_ON#,,,低电平有效,,所以没电是正常的,,,,你如果飞了5V过去,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
驱动装好了吧

网友:
直接拉5v是可以的

网友:
换EC或者飞根线

网友:
既然5v没有,就短接咯,然后去BIOS里看看是不是禁用USB了

网友A:
你的这个信号就是低电平有效的,正常的时候就是低电平的,你测试下这个信号,然后你近BIOS恢复下,我遇见过dell的usb没有供电,但是开启是高电平了,恢复BIOS设置就ok了,开启也是低了

网友:
直接飞会影响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信号就是低电平有效的,正常的时候就是低电平的,你测试下这个信号,然后你近BIOS恢复下,我遇见过 ...

BIOS 初始化了没用 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