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触发指示灯亮,不上电通病。

楼主(2015-06-24):
如题,我记得有个电阻有问题,开始吹热了能开机,第二天又坏了,现在BIOS刷了,EC换了,吹热主板也不行了。不知道是哪个电阻的问题。就图中红圈两个灯亮。

补充内容 (2015-6-25 15:45):
最后还是换桥好的

网友:
你这是intel还是AMD,,开机,指示灯亮,不上电,就说明EC这边没问题了,而且EC还给南桥发出了触发信号,,只是南桥没有返回S3\S5信号给EC而已,,。。如果是AMD的,直接加焊南桥即可解决,不过最好还是换,,,如果是intel的,,查南桥的RTC电路,和待机

网友:
又是电阻 华硕的换电阻的不少啊

网友:
元器件不良是最烦人的,元器件断了或者短了都好说,就是不良让人操碎了心。

网友:
有没有谁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
不要沉呀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修一台,放电可以自动上电显示,开关没有电压,每次都要放电才能上一次电,还没修好,

网友:
我现在也修一台, 开机0.6A 无代码,放电后  就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
桥的问题吗。

网友:
米有返修的  有的机子你以为是换桥好的  其实可能是在BGA上受热  临时好的~!

网友:
我也没到过几次,都是坏的

网友(2015-07-24):
这个是通病吗,很少换桥好的,

网友:
没遇过,修好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