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 通病 搞掉了一个焊盘脚不知道连去哪里

楼主(2015-06-24):
海尔T68  不小心 搞掉一个脚 找半天 找不到连哪里去了

网友:
找图纸慢慢查

网友:
你这机器有图纸吧,看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如果是门电路,,那个脚就应该是供电

网友:
用20倍放大镜

网友:
用刀片把旁边的绿漆刮开 看看有无线路 链接到这个脚  如果没有 就查图纸吧

网友:
把元器件摘掉,有可能线被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点图的 自己看下就知道连在哪里了

或者说明你的具体断线位置

就这个脚 查不到 相连到哪里去 其他的都能查到

网友:
找个图看一下

网友B:
只能看图纸 这么简单  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看图纸 这么简单  没图纸不好搞

这个图纸 找不到。

网友:
打个图纸看下就知道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 找不到。

应该是两个管复合  旁边不是有个一样的嘛 对比下

网友:
找图纸慢慢飞线哈,别动不动就是通病什么的

网友D:
有点位图,你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位图,你找到了吗

点位找到 查不到 相连的点。。

网友:
看下这个芯片引脚的定义,基本能确定啊,不要纠结一定要连到原来的地方

网友:
看一下点位图就知道了撒

网友:
找个图 一查不就知道了

网友:
华硕有点位图

网友:
用刀刮开,看铜线的走向!

网友:
大家兄台我的是内接键盘不能用外接键盘咔住LOOG不知道是昨绘事啊IO 换了难侨换了还是涛声依旧啊

网友:
在加焊试一下,,,不行就查电路了

网友:
用笔刀刮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