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请教显卡电压怎么量

楼主(2015-06-24):
谢谢指教,修显卡测电压,总不能趴在主板上吧,也容易出错,大家是怎么干的,还是有什么神器。

网友:
diy一个显卡的维修接头就好测了

网友A:
一看你就没有学好饼大师的显卡维修,三大供电,第一核心供电,第二显存供电,第三 其他供电,包含比较多,,,  量电压   你也没有学习饼哥的自己做的工具,到主板上拆ATX和那种小的PCI槽子 做一个,直接用显卡查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就没有学好饼大师的显卡维修,三大供电,第一核心供电,第二显存供电,第三 其他供电,包含比较多, ...

多谢指教,没看到,谢谢

网友B:
多谢指教,真没学到,谢谢,这就补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教,真没学到,谢谢,这就补课

多看看饼哥的显卡维修精华。。。吸取饼哥的精华。。

网友:
我是插在主板上量的`~~~没做那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