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D186WA 5伏输出不良的奇怪故障的奇怪修复

楼主(2015-06-24):
店里接到同行送来的联想显示器型号是D186WA,插上电源无任何反应,电源灯也不亮,给同行说电源故障,让他先回去了,然后拆机,打开以后电源板无明显损坏,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有19伏和5伏,以为是驱动板的故障,换了个新的一试还是不行,怪了供电差不多正常啊,用万用表又仔细测了下发现,19伏输出稳定,5伏输出有跳变,把驱动板去掉后电压到6伏,看来是不稳定,根据网上介绍光耦   431   二极管都换了还是不行,在这时突然想到是不是12伏有故障把5伏拉低了,于是把12伏后级断开量了下5伏到了7伏左右电源灯也亮了,看来是12伏后级有问题,于是去掉电源用表量,但就是没量到那个有问题,于是想把断开的后级焊上,在用电烙铁接触的一瞬间打了个小火花,可能刚才断电后后级没放干净,不知怎的,这焊上后就好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了,原先怎么插都不行,现在怎么也行了,真不知什么原因就好了,后级输出量了下也稳定了。

网友:
哈哈 lz  运气好啊!  这么一短路下 就烧开了!  要测试会喔。。。

网友:
这都行,修得有点莫名其妙了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被楼主这么一折腾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