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5-06-24):
下午接到一联想笔记本,现象是开机出现
1. 1st->BOOTMGR      2nd->NTLDR
2. 1st->NTLDR           2nd->BOOTMGR
3. 1st->GRLDR           2nd->BOOTMGR

Please Select[1/2/3]:
第一次遇到,我一开始以为是引导设置问题,本来是想进BIOS设置引导项的,重启时本来是按F2进BIOS的,我按了F1,结果自动进系统了,没有出现上面的现象,进系统后发面电脑很卡,点桌面图标,所有的图标都会闪了不见,然后一起出现(像刷新一样,点不住应用软件图标),以为是系统问题,我就重装系统。
重装后出现图片上的内容,不管是选哪个都能正常进系统,但进去后点桌面图标还是一样,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要怎样解决。

网友:
刷个BIOS?  没见过这 现像,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
这个菜单没见过,替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硬盘,键盘拔掉,插USB键盘,试试

网友:
cmos电池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mbr引导程序,清理后再装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放电,USB启动分区重装系统

网友:
换硬盘 试试

网友:
像是系统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在无数据的前提下 重新分区装系统试试

网友:
哈哈哈,不用试了,找个好点的主控U盘啊,进pe里重做主引导分区就搞定了,我的宏碁久不久也来一次

网友:
换块硬盘做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其实这个故障是键盘F5坏引起的,搞了那么久绕了好远,不过还好弄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