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索尼平板鼠标漂浮不定

楼主(2015-06-24):
机子型号如图,故障现象是鼠标光标时有时无,有时会无故出现一些应用,好像是被打开的,可是没动过鼠标的,有谁遇到过这问题,要怎样解决?还有就是这机子带的是WIN8的系统,要换系统是怎样重装呢?
鼠标光标

网友:
鼠标指针时有时无,还自动打开应用,,第一,要么键盘连键,,第二,要么触摸板失灵

网友:
键盘拔了看看

网友:
去除鼠标还是这样的话,就查查接口处有没有漏电短路的了。

网友:
可能是触摸屏的问题
简单可以去掉触摸屏的排线试试

网友:
触摸屏问题,有可能平板摔过,造成触摸屏不灵,也有可能是外屏没有装好。更换外屏就可以了。

网友:
把触摸屏排线重新插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路过
都经过专业培训了,还来灌水好吗?

网友:
是触摸屏失灵了,要重新校正就正常了。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平板还有鼠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