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3S背光不亮,想确定下故障点是否在屏幕上。

楼主(2015-06-24):
电脑型号:ASUS A83S           屏号:LP140WH4

刚送来时候背光一直闪屏,后面拆屏看了下,接了下从其他屏的LED灯,没点亮。然后把原来的LED背光线接上去后就点不亮了。

用可调电源给LED灯供电24V可以点亮。屏幕LED灯输出口只有5V,

我只有两个屏可测试,用一个14寸拆机报废屏测试了下背光也点不亮(该屏原来记得是花屏故障,印象中背光可以亮的)不知何故。但是我接一个12寸的屏幕拆机可以正常使用,按道理说能点亮这个12寸屏幕,就应该可以点亮我这个报废的14寸屏幕呀(虽然花屏了,但我记得背光当时是正常的,时间长了可能记不清了)

客户的意思是打算换屏,但我又有点掐不准问题了,怕万一是主板引起的故障,屏买回来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特此想向前辈们讨教下,可以点亮12寸拆机屏,能否判断故障点就在屏幕上?

网友:
查查屏接口定义 看看背光19V 开启信号 亮度调节信号 是否都有 都有就是屏的问题   具体哪几个脚 我没记 自己去查查 就知道了

网友A:
绕来绕去都把我绕糊涂了!外接看正常吗?基本可确定主板有无问题。

网友:
查123脚的19v,4脚接地,5 6脚都是3.3v是开启,调节

网友:
接口查下供电 把坏的屏码片刷到好的上面

网友:
看看屏线有问题没  主要是屏轴那里

网友:
看看高压的供电和开启

网友:
先把屏供电检查好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绕来绕去都把我绕糊涂了!外接看正常吗?基本可确定主板有无问题。

外接正常。  接一个从其他笔记本上拆的12寸,接上去也正常呢。

网友:
您就别刺激我了,我都纠结死人,给人家装个系统 ,   人家带回去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  接一个从其他笔记本上拆的12寸,接上去也正常呢。

那故障点就是在屏幕上了呗!

网友:
这个比较容易判断  一般就LED灯升压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