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蓝屏问题

楼主(2015-06-24):
今天接手了一台HP510的机器,用一会儿后蓝屏。内存换过,硬盘换过,系统做过,谁修过知道是什么问题! 最好别是CPU出了问题!!!!
cpu
硬盘

网友:
蓝屏,你可以看下蓝屏代码是多少,,还有,蓝屏的时候,上面第二段,,是蓝屏的信息,从那里面可以看到是什么原因导致蓝屏的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