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晶振压差

楼主(2015-06-24):
手头有一个RT系列的IO芯片,一端1.5几一端1.0几,算正常吗?哪位大哥帮忙解惑下,谢谢!

网友:
1V-1.6V之间正常,有压差就行

网友A:
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波形是一直存在的,只要工作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来测量,这个波形是一直存在的,只要工作后

没有示波器的苦BI,,,

网友(2015-10-30):
有电压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