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卡windows滚动条。

楼主(2015-06-24):
联想E420 卡windows滚动条,以前碰到一台也是这样的故障,换了电源小板OK了,进系统都正常。于是订了电源小板,到货后马上装上,结果还是一样的。郁闷了。正在苦苦思考中,突然想到会不会是CPU坏了,于是找了一个一样的CPU装上,居然进系统一切正常。INTEL的CPU居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下次我要注意了。

网友:
我有7 8块坏的I3二代CPU 全都能亮,各种奇葩故障都有 有一块 一进系统就一直弹检测硬件。还有一块W7出来欢迎界面就黑屏 。。。太奇葩了

网友:
E420电源板 ?你是说的 右上的带网卡的小板  ?
上面的原件不多 可以修

I系列的CPU坏的概率还是有的

网友:
cpu坏   有很多奇怪的故障    进系统小花  蓝屏

网友:
这个机器卡windows 一般都是电源小板上的网卡坏啦  换个新网卡就会好,已经遇见三台啦!

网友:
上次遇到一块i3的U,进系统就蓝屏

网友:
下次有遇到还是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机有试过拆掉网卡都不行,还是卡换了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