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55M-E33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5-06-24):
MSI H55M-E33装不了系统,是什么情况 进U盘PE 系统蓝屏 。用光盘装好也是蓝屏
求解

网友:
入PE都蓝测下内存先

网友:
硬盘分区模式和BIOS硬盘启动模式都设置对了没?

网友:
看看BIOS 硬盘模式对不对  对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先管跟内纯和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还有电解电容也容易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了内存  不行 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再换CPU试。

网友:
我也有二块板遇这问题,解决中~~~~~~~~~~~

网友:
進PE都藍屏嗎??換條內存試試?BIOS裡面用IDE還是DHCI的啊?

网友:
先看一下BIOS设置对没有

网友:
网卡,遇到过一个,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