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戴尔N4050

楼主(2015-06-24):
     拿到主板后目测了一下,桥被拆了好像还掉了几个点,放大镜看了一下还好是空点。待机芯片被焊过,EC也被焊过,CPU供电芯片也被干过。

      先打打值看有没有短路,各大电感值正常,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
上电,待机高!

待机电流0.14 摸了一下待机芯片发烫,无3 5V输出,本来想直接换待机芯片,
还是查查待机条件吧,待机芯片是51125,16脚VIN实测18.3V ,应该是小电流的公共点
VREG5正常 VREG3 1.2V电压 ,应该被拉低了,

还是先看看保护隔离吧,PU4002要想完全导通,PWR_CHG_ACOK要为高。

PWR_CHG_ACOK受控于充电芯片的ACOK#,测量了下5脚ACOK#为低,PQ4006截止
PWR_CHG_ACOK被3D3V_AUX_S5上拉为高,3D3V_AUX_S5来自待机芯片的3V线性,也就是说把3V线性修出来大电流的公共点就产生了。

示波器抓了下3V线性电压,瞬间有3V然后就掉了

像这种情况多半是EC拉低了,先把EC干了在说,

拆了EC ,3V线性出来了,大电流的公共点也产生了,待机0.01正常,把3 5V开启的控制管拆了,3 5V 电压也出来,去找助教要了EC,在干回去。焊回去后待机正常,找助教要了一个HM65的桥做上去,不触发。
测量EC引脚的RSMRST  没电压。查EC待机条件 供电正常 待机复位也有了,接下来是读取程序 ,检测适配器正常,还要查桥的待机条件,RTC电路正常 ,示波器打了下晶振也起振了,目测BIOS被干过,刷BIOS试试,去论坛上下载了个BIOS刷进去,电流上去了,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09,CPU电压没有,集显供电没有,其他供电正常,
测CPU供电芯片开启正常,此芯片之前被人换过,不知道是不是废了,去料板上拆了一个
代换,故障依旧,哎 ,还是按照时序修吧:要想产生CPU供电,供电芯片要有开启与SVID信号,示波器测了下没有SVID ,桥的APWROK与PWROK是连在一起的 ,EC发出
在EC脚位上测量3.3V正常,桥发出给cpu的DRAMPWROK  去到一个门电路1脚 测量3.3V也正常

接下来是桥得到APWROK 后会去读取BIOS 开启时钟,在发出PROCPWRGD给CPU
PROCPWRGD从桥出来后改名为H_CPUPWRGD,在CPU座旁边找到了R503电阻,

测量了R503电阻与cpu座相连接的一端 ,无电压 ,怀疑被拉低,测量此电阻发现值为0欧姆,

找个10K电阻换上电压出来了,电流上去了,抓了下SVID波形出来了
内存SM总线波形

EDID波形

最后来张接屏的。。

网友A:
待机0.14很明显过流了 应该测EC旁边电容短路没

网友:
这板子修了多久搞好的

网友:
是因为我测得  待机芯片是51125,16脚VIN才  18.3V    ,所以就想先把19V 修出来先。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的技术很好。。

网友:
看着我头都晕了,这摸多信号楼主是怎么记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14很明显过流了 应该测EC旁边电容短路没

由于自己是菜鸟,走了很多弯路,不怕你笑话  其实我修了3天

网友B:
实地的板子全都是扫荡式维修,从待机到各供电,修出一块就算毕业了~!

网友:
太厉害了,楼主对时序很熟。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小白学习了,楼主时序应该不错的

网友:
基地的抓波 抓的还真可以。。。。

网友:
这板子修了多久搞好的?到了现实社会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的技术就是不一样啊

欢迎到基地来学习

网友:
时序掌握的还是不错哦

网友:
待机0.14  有短路     而且3/5V 芯片发烫  要么是芯片短路  要么是线性后级供电有短路  可是才0.14  芯片短路 拉低公共点    5A    10A

网友:
   楼主理论真好。

网友:
有点模糊,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网友:
思路清晰 赞个

网友:
这么多的故障排查  理论还是很扎实的  就算走了弯路

网友:
实地出来的,理论真的好强啊

网友:
看着好晕呀      应该先查保护隔离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熟啊    厉害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逼哦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在那学的维修,我也想学学

网友:
h牛,基本扎实

网友:
真想在去学学 。

网友:
很好啊 很细心

网友:
思路很顺阿 。我修得头大

网友:
在基地能修亮机得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待机0.14很明显过流了! 应该测EC供电部分有无短路的。

网友:
多虧了很好的指導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修了3天代价太高了,做别的都可以赚很多钱了

网友:
土豪啊  HM65也给你焊上去                   .....

网友:
科班出来的就是牛

网友:
还可以啊

网友:
实地出人才啊

网友:
实地的可以

网友:
LZ基本功挺扎实,赞一个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难度好大呀,

网友:
我碰到这货马上放弃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我的力图纸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啊,你的是ACOK,我的是ACIN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的技术很好啊

网友:
高手呀,要是我有这么多问题早就不修 了
修不了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学的厉害

网友:
修的很不错!这是大师级的前奏啊!

网友:
分析得不错         修机查图就是麻烦
通病最好搞

网友:
后续工作估计楼主没做好,此机NQ没散热片温度高。修好后要加散热片赚钱才稳当,也是这机维修的要点之一。

网友:
为什么线性电压不正常会导致没有大电流的公共点呢,充电芯片正常了不就开启保护隔离了吗

网友:
太吊了,牛人啊

网友:
3v先行被拉低 一般都是EC 这个应该用烧机法可以判断的吧!

网友:
看着有点蒙圈哈哈但最后还是学习啦!!!谢谢

网友:
讯维就是牛

网友:
基地里出来的功底都很扎实, 有机会真想去实习下!!

网友:
查信号比较烦 但是懂的时序就是不一样

网友:
二修机有点难度,楼主功底很深啊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
后面时序思路挺清晰的。但3V线性不正常,怎么想去查隔离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哟

网友:
我都不会跑时序

网友:
学习了 找点思路

网友:
你说自动上电到0.09,除了CPU和集显供电,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二级转换电压应该没出来了,如果出来了就算这板子是集显,电流也不可能这么低啊。奇怪~

网友:
还不会用示波器学习

网友:
基地出来的抓波神功确实厉害

网友:
技术很厉害。。。 学习了 。。

网友:
分析得很透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的技术很好。

网友:
基地的抓波 抓的还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的板子全都是扫荡式维修,从待机到各供电,修出一块就算毕业了~!
错。
修待机3片才算及格。
修出来复位3片良好
修亮机3片算优秀

网友:
楼主用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另楼主理论很过硬啊。

网友:
你可真有奈心

网友:
理论很好,感觉有点听不懂

网友:
高手啊,想我这样还不会用示波器的度看不懂

网友:
示波器测试波形是牛呀,vreg3短路

网友:
时序揣摩的真透彻 修好这个本子得需要很久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很常见的,学得不错误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型号的板在修,待机0.08不触发,3V,5V都有,公共点19V也有按开关也可以被拉低,没辙了顺便问你下

网友:
基本功扎实就是好 不错

网友:
跟着学,总会有结果。

网友:
修的确实不错

网友:
这维修的思路太牛掰了,学习

网友:
楼主理论好强啊 佩服啊

网友:
楼主修机的方法太过机器化了,。。。

网友:
我来看看什么也不干 哦啦啦

网友:
这在我们这感觉怎么像料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