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 开机无画,不掉电,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5-06-24):
我有台联想Z370开机无画了,但是不掉电,风扇能转动,光驱点一下也能弹出来,CPU是之前在淘宝后面的花了400多i5二代的,一直好好的,突然有就开机无画了,摸了哈硬盘未转,换了内存条故障还是一样,怀疑是CPU的问题,您觉得呢?

网友:
你是给你的机器升级过 换过CPU?

要准确判定要测试分析的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

祝你好运 !

网友:
估摸不这U问题,不是专业人员建议送修,你想自己倒腾就买来换。

网友:
建议楼主送去维修点检测一下

网友:
风扇能转动,光驱点一下也能弹出来,说明供电基本没问题,而硬盘未转,建议查接口供电或换硬盘试。

网友:
楼主你如果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请先试下基本的操作,清洗下内存,或者放下电,或者换回你之前的那个CPU,如果不能排除,就要根据时序查下了,就要跑电路了!

网友:
可能是U的问题  看主板支持这个U吗

网友:
兄弟,最好去找个店检测一下,不要自己乱搞哦,乱搞会出问题的哦

网友:
不懂维修的话自己会把问题搞大

网友:
回复各位亲:换回了CPU 故障已修复!!!!

网友:
看不到电流  不好说啊

网友:
不是专业人员建议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