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屏亮不显示,外接花屏,换了屏,换了显卡还不行,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2015-06-24):
联想G460屏亮不显示各大电感电压正常,无线网卡23脚,平台复位也有,外接花屏,那种宽竖条几根白色条纹。换了屏,换了显卡还不行,于是又换了一片显卡外接不显示了,内接还是屏亮不显示。不知道怎么搞了,丢在一边没管它。几个小时以后拿起来插电一试,触发电流到了2A多然后掉电了。掉电之前CPU、显卡电压都是正常的。以前电流是到1.4左右的。这是怎么回事,晕了。后来CPU也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短路了。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显卡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显卡换过了,还有显存呢~!

网友:
是不是是存哦,

支持 反对

网友:
感觉就是显卡显存的问题,不然外接怎会花

网友:
楼主弄好了么,刚好手上有一台和您的一模一样的故障,显卡弄了好多个也是一样

网友:
显存或者线路

网友:
是显存么~~

网友:
查图纸呀,外接LVDS信号谁输出?屏接口的EDID是啥情况

网友:
显存或者是少件了

网友:
感觉显存的问题

网友:
在换一个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把之前那个显卡换回去吧  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显存换了没?

网友:
快查显存,显卡,还有他的条件OK没?

网友:
是那种花啊,可能显存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一般接外屏花屏  内屏没显示  可能显卡芯片 也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现存有问题吧

网友:
显存,供电

网友(2015-08-01):
不知道 楼主解决没有 显存我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屏供电查了吗

网友:
还有显存呢

网友:
估计是显存有问题吧.一定要看下换显卡时有没有掉件.

网友:
内外接都不显示,已经排除显卡了,耐心的去判断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