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t

楼主(2015-06-24):
跪求华硕K43T AMD芯片组裸板无短路3 5V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不动无反应指示灯亮几秒后灭掉,其他电压全部正常,请问各位师傅遇到过这类情况吗望指点哈, 谢谢了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电流没变化 但是主板上电源灯跟开机按钮旁边的灯是亮起的

网友:
什么都正常?你把大家的嘴都堵住了,怎么回复你?按下开关时有跳变吗?

网友:
都说咯 没反应 跟没按时一样的 但是开关旁边的指示灯亮 过几秒后就掉电咯 但是可以再次按开关 灯又亮 电流始终不动

网友:
待机正常 3 5V 都正常

网友:
看看开关的电压拉低没    查EC

网友:
C773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