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胎主板V星880GM-E41

楼主(2015-06-24):
   前几天朋友拿来一板,说是不亮。一看是V星880GM-E41。检测电池有电,各个跳线正常。搭好测试平台,上电。测试卡一路跑码,跑到0B,不动了。测量各个供电,正常。V星爱坏的各个小八脚,也正常。有点麻烦了,先上网下个BIOS刷一下吧。正在网上下载的时候,突然滴的一声,主板亮了。测试卡代码已经到了2R.这是跑码过慢,估计是元件不良。趁着能开机的时候,刷个BIOS先。用U盘在DOS下刷好BIOS,还是一样。关机冷却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从0B到2R很慢,热机一切正常的情况。这下没头绪了。先热机,等正常了,装个系统测试一下,结果网卡和声卡均能正常工作,鲁大师测试也没问题。习惯性的用手摸主板的各个芯片,摸到声卡时很热,有点烫。莫非是它出了问题,先拆了再说。心动不如行动,拆下声卡。冷机后再开,还是老毛病。莫非桥不好,压两个桥都不行。翻遍料板,找不到代换的声卡(此板的声卡是VIA的10声道声卡)。算了,不修了,把声卡焊回去,清洗了一下。习惯性的上一下电,诊断卡一路跑码到2R,滴的一声点亮。这样就好了?冷机一个小时,试验正常。干脆过一夜再试,也正常了。而且声卡的温度也下来了,不那么热了。我勒个去,这是什么怪胎主板!!想不通。

网友:
这都赢不会是原来的问题就是虚焊吧

网友:
应该是声卡原来引脚间过脏,相互短路漏电引起的。

网友:
难道是声卡虚焊照成的???不可能吧。。。

网友:
声卡虚焊。。。不能过这个毛病俺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也像刘德华一样爱摸呀~传授一下摸机的经验吧~~CPU供电的PWM芯片一般温度多高?会烫手吗?

网友:
非常奇怪的烂主板。。。莫名其妙哦

网友:
莫非声卡虚焊?我昨天遇到一个APM的主板, 插音箱重启不亮,把音箱拔掉就可以了,摸声卡发烫,换掉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