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 上不了网 求指导

楼主(2015-06-24):
客户拿来一神舟a420p-I3l说上不了网 ,看了下,设备管理器能认到网卡。插上网线无反应,无线正常使用。先换系统,BIOS恢复出厂。换好涛声依旧。接下来打发客户走,说硬件问题。需要拆机
拆开量了下网卡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pcie打值也正常。接着开始代换,先换网卡不行,接着换网桥,还是不行,最后连网卡接口也一起换了。还不行,就差没换桥了。郁闷中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5-6-25 18:30):
已修好,谢谢大家的意见。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网友A:
你先换个USB的网口代替嘛,你什么都干了,觉得思路不对

网友B:
如果客人要用有线网卡,可以改一个usb网卡到主板里面去。

网友:
忘了图纸是 e450 论坛有  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换柔和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个USB的网口代替嘛,你什么都干了,觉得思路不对

USB用着不实际

网友C:
网卡的MAC地址重刷了吗?

网友D:
请教下,什么叫柔和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客人要用有线网卡,可以改一个usb网卡到主板里面去。

你是不是说那种外置的改好,放在里面?

网友:
像是接口坏了,断线之类的

网友:
你可以先去看下MAC是否正常

网友:
那就是桥呗,南桥引起的 网络不连很多的

网友:
你去买个十几块钱的USB网卡接口回来,自己再稍微的改装一下就ok了,前提是网卡芯片是好的,因为我经常改

网友:
改个USB有线网卡进去不就好了!实在修不好只能这样了!不过改了USB之后其中一个USB接口可就用了啦,不能再插USB之类的外设了

网友:
高手,, 你会想到解决的方法的

网友:
能认到网卡 先刷个MAC 今天饼哥刚好把他私人收集的全套刷MAC的放出来了, 刚好可以去搞一下 看看咋样

网友E:
会不会是网卡口进来的线路有问题导致的,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什么叫柔和电阻?

耦合电容吧?

网友:
接口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是耦合啊....

网友F:
麻烦问一下MAC是什么

网友:
能认到网卡的话,硬件的问题不大了吧,看看mac的地址吧

网友:
应该是耦合电容吧

网友:
我也没弄明白MAC

网友:
桥的机率是不是要大一些哟

网友: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呀

网友G:
先看看网口的PIN脚有没有下陷的,再打打网口的组织,不行的话就换个网口,有可能就是个小问题,你换了这么多东西,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一下MAC是什么

网卡 的 网络地址

网友:
重置一下BIOS 可能 网卡在BIOS里关闭了  也可以刷一下BIOS   检查RJ45  与网卡的连接线路有无问题

网友:
能认到网卡,说明南桥到网卡就好的,你用示波器打下,看看有没有波形确定下。很有可能是网卡就扣到网卡的一段有问题哦

网友:
这种故障不能换桥 别故障扩大化了  用个USB网卡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个USB的网口代替嘛,你什么都干了,觉得思路不对

我思路哪里不对了,详细说下。应该怎么修

网友:
柔和电阻   醉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网卡口进来的线路有问题导致的,仔细检查一下

查过了 不断线 不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看看网口的PIN脚有没有下陷的,再打打网口的组织,不行的话就换个网口,有可能就是个小问题,你换了这么 ...

网口接口都换过了 仔细看内容

网友:
网卡接口到网桥的通断,还有网卡是不是有MAC的

网友:
查查桥与网线之间的线路有没有断线之类的问题,如果都没问题,看看CMOS里面的网卡选项,再不行,尝试刷 BIOS。

网友:
不行就把usb网卡改在里面去

网友:
根据楼主所提供的信息 可以分三点来判断问题
1、测网卡接口1 2 3 6脚 1 - 2 是否通 3 - 6 是否通 不通就断线或者网桥坏 ,如果通,,,,就往下看。。。。。
2、测网桥跟网卡芯片是否通,不通就有断线,如果通,就往下看。。。。。
3、可以查网桥供电,,,网桥附近大电容换掉,,,换网桥,,,换网卡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网卡的MAC地址重刷了吗?

请教一下 网卡的MAC地址是储存在哪里的 MAC地址有问题会引起上不了网吗

网友:
能认到网卡说明网卡的基本条件已经满足,可以先刷一下MAC地址再说。

网友:
USB网口试试

网友:
现在打雷天气,网卡坏很正常,你换了网卡,75Ω电阻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 网卡的MAC地址是储存在哪里的 MAC地址有问题会引起上不了网吗

MAC地址是储存在网卡里,换过的网卡一般都得刷一下。

网友:
看各位大神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