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06-24):
型号:913nwplus  开机白屏,屏上的保险测过好的,也换过屏试过,屏线,主板和驱动板没有异常(外观)。开关可以正常操作,显示蓝色灯。对于白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求教育...

网友A:
接上屏看下屏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屏看下屏上的电压

需要什么电压?

网友B:
换个代用驱动板试试·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先改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屏坏啦
修平板

网友D:
用点屏套件点下屏,就晓得屏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代用驱动板试试·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能不能测的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先改个驱动板看看

万能驱动板,我还没改过

网友:
怎么是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点屏套件点下屏,就晓得屏是不是好的了

没有点屏工具,能不能测的出来

网友F:
测量一下屏供电3.3V是否正常呀。

网友G:
只是白屏而已,先测评上的几个电压  。慢慢撸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万能驱动板,我还没改过

你现在有通用驱动板吗  什么型号的

网友H:
屏供电正常吗屏保险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量一下屏供电3.3V是否正常呀。

屏有3.3V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只是白屏而已,先测评上的几个电压  。慢慢撸他

测了有3.3v  我也想慢慢撸它啊,被它撸了一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有通用驱动板吗  什么型号的

手上没有,准备买一个过来,通用驱动板还需要买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供电正常吗屏保险坏了没

屏保险OK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测了有3.3v  我也想慢慢撸它啊,被它撸了一番

测一下屏上的VDA  和 VGH    vGL  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屏上的VDA  和 VGH    vGL  正不正常

vda是在哪里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手上没有,准备买一个过来,通用驱动板还需要买什么型号、??

买一个啊,还是多买几个备着呗,我现在用的是MT-6280B,不用写程序直接跳线,支持大多数屏。通用驱动板、屏线、高压板这些都要有的,平时修显示器方便

网友I:
检查逻辑板上的电压VGH、VGL、VDA、伽马电压

网友J:
和屏连接的板上。

网友G:
你测屏电路上的大电感,两端  一端是5v左右  一端是13v左右 是正常电压   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和屏连接的板上。

我知道是在逻辑板上!但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测屏电路上的大电感,两端  一端是5v左右  一端是13v左右 是正常电压   的

哦,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啊,还是多买几个备着呗,我现在用的是MT-6280B,不用写程序直接跳线,支持大多数屏。通用驱动板、 ...

嗯,是应该被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查逻辑板上的电压VGH、VGL、VDA、伽马电压

这些我差不来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是在逻辑板上!但不知道具体哪个位置

看看这个能看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这个能看懂不?

非常感谢,这个做的太有心了,我很受用

网友K:
楼上的图不错,大同小易。不错

网友I:
呵呵你没有学习TCON(逻辑板)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上的图不错,大同小易。不错

是啊,对我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你没有学习TCON(逻辑板)的工作原理吗

没学过,学过就不用这么苦恼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坏了额

网友:
等着大手们教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屏上的VDA  和 VGH    vGL  正不正常

弱弱的 问下屏上的VDA 和 VGH vGL    参考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M:
白屏的问题可多了,查工作条否满足、逻辑板是否损坏等,屏本身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弱弱的 问下屏上的VDA 和 VGH vGL    参考电压是多少啊!

13    25----33         -6左右

网友L:
引用 网友G:
13    25----33         -6左右

VGH   是不是有 3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VGH   是不是有 3组电压的?

VGH   是栅极开启电压 一般是2十几V 到33V左右   没有3组
但是有的设计增加一个开关电路 ,使其符合时序,

网友:
是吧,所以我想学下怎么修屏

网友:
前几楼已经有大师支招了,去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3    25----33         -6左右

VDA: 13v     VGH:25-33v   VGL:6V  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M:
白屏的问题可多了,查工作条否满足、逻辑板是否损坏等,屏本身故障

白屏是挺麻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VDA: 13v     VGH:25-33v   VGL:6V  是不是这个意思???

恩,不过VGL  是负的6V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不过VGL  是负的6V 左右

哦,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这块和那块??

网友N:
换过屏试过了,就应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打一下LVDS信号阻值。

网友:
我上面有图 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过屏试过了,就应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打一下LVDS信号阻值。

显示器,我也就会会电源高压板,驱动板,逻辑板, 我不是很懂,还请指教,怎么量?

网友O:
按我说,楼主换了屏线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按我说,楼主换了屏线说不定就好了。

我都换3屏线了

网友O:
这样说来问题可能是屏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样说来问题可能是屏电压了

应该是吧,。

网友P:
哦哦 哦 。在最上面??

网友:
建议改个通用版

网友:
嗯,在入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哦哦 哦 。在最上面??

最发图的那图中就有啊

网友Q:
屏坏了,看看屏板5伏电压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屏坏了,看看屏板5伏电压有没有了。

是不是随便一个5V就可以?

网友Q:
向屏板有一个5伏的电压,还有5v转负12v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向屏板有一个5伏的电压,还有5v转负12v等电路。

哦,谢谢你;